AD7705如何校正?

楼主:
用AD7705+STC12C5616+1602做了一个双通道的电压表,同时显示两路电压,测量范围为:0.000V-60.000V,芯片5V供电,2.5V基准,测量的电压通过4.99K和124K两个电阻分压后给7705的采样端,现在想做一个校正功能,不知道如何去做,就是要校正0V的60V,例如,先校正0V,将输入接地,此时AD采集的值记录为0V,再接在60V上,此时AD采值的值记录为60V,校正完成后将这两个值存储在EEPROM里,以后采集的数据都以这两值为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消除由电阻的分压误差造成的测量误差,虽然用的是精密电阻,也不能保证完全一致,还请论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用的是AD7705BR吗

网友:
和我的思想一致。

在单片机的应用中,我主张不用精密电阻,一般电阻就行,E24已经可以了,只要其阻值不变化就是好电阻。

DIY电源的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软件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