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维修电子整流器器件工作状态

楼主:
  怎样检查维修电子整流器器件工作状态

  一、电子整流器检修前的准备工作

  电子整流器用市如何测二极管电直接整流,然后进行半桥逆变,点亮日光灯管。它与市电不隔离,如同电视机的热底板,电路板上各处都带电,人体接触公共线(地线)都有触电危 险,检修时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加电后,切勿用手接触线路板上的任何金属部分,尤其不要双手拿电路板。检修时卸下灯管,从灯架两头 R 的塑料罩中取出两块电路板 A、B,把灯丝弹簧片的四根接线 1-4 焊下,依次焊到灯管两头的灯丝引脚上,在市电引人端接上开关 SWi 和电源插头。接上 5w1 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在维修时发现,不接 SW1,在插接加电过程中, 多次损坏电子整流器,这是因为插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次通、断的情况,这样会产生很 高的尖脉冲电压击穿易损元件。

  二、电子整流器检修步骤

  1.日光灯最多的故障是灯管不亮,开灯无任何反应。首先,测量R0 是否烧断。RO 本身就是起保险作用,一旦过流就会烧断,以免损坏更多的元 led 芯片是什么件。有的电子整流器在 RO 处接的就是 0. 5A 的保险管。若 RO 烧断,必存 在过流故障。

  2.在确定整流滤波电路良好后,再着手检查以后的电路。由于 a 处断开,用万用表 RX10k 挡正测 a,b 两点间的电阻(红表笔接 b,黑表笔接 a),此值 应大于 500kSZ。若为 00,应查 R10,VT2 的 c-e 极间是否烧断;若在 470kn 左右,则在 VT2 的 c-e 极间严重漏电,甚至短 led 节能灯配件路,这里提出一个容易误判的问题,当钡」a,b 之间的电阻时只有 30kf 左右,好像是 VT2 漏电,其实不然,因为用 1 OkS2 挡测量,表内 9V 电压加在 a,b 间,给 VT2 注人偏流,VT2 处于导通状态,所以 c-e 间电阻小,不是漏电。

  3. 确定 a,b 间电阻正确后,用万用表 Rxlk 档测 VTl 和 VT2 的两个 PN 结电阻,大致判断这两只三极管的性能。需注意的是,测 VT1 的 PN 结电阻时,要断开 R5,才能获得正确读数。用 Rxl 挡测 R5 至 1110 的电阻值,这些电阻都有烧断的例子。烧断 119,1110 更是常见的,这两只电阻使用过久阻值会增加,只要它们的值大于 2dZ,电路就不容易起振,灯不亮,应重点检查。至于 D5、D6、C4 的耐压较高,磁环变压器 Trl 绕组线径粗,绝缘也好,这些都不可能损坏。

  4.经过以上静态测量,检查完故障元件,把电路复原,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的焊点及元件有无短路、触碰、松动、断裂的地方。经校正无误后加电,大多数情况下,日光灯都能恢复正常工作,但还可能出现以下变压器中性点耐压故障,应逐一排除。

  本文由中国电力电子产业网http://www.p-e-china.com特约电力电子技术专家编写,转载请说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