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G2231 Launchpad内部有比较器吗

楼主:
如题,个人感觉没有

网友:
有的,多看DS。

网友:
那对应的输入管脚是哪个啊  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
没有啊,去看官网上的,有个图表

网友:
G2231不带比较器,如下表所示

网友:
若要选择MSP430 Value Line系列带比较器功能的产品,还可以参考如下的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内部比较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