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中Debug—>Restart的具体作用

楼主:
写了个程序,有个一函数是这样的
File32* OpenFile32(Uint8 *pName ,Uint32 folder_cluster,Uint32 len);//其中File32是一个结构体

1.不添加File32函数,运行正常,Restart后正常

2.添加File32函数,但是将断点设置在此函数之前(也就是每次要运行此函数是程序停止),到断点是不继续运行,直接Restart,程序下次仍能到断点处。

3.添加File32函数,但是将断点设置在此函数之前(也就是每次要运行此函数是程序停止),然后继续运行到程序结尾,Restart后就会进入  interrupt void EMUINT_ISR(void) ;    //在DSP2833x_DefaultIsr.c中,也就是说这次没有到断点处就中断了

请问Restart具体作用是什么,Restart后有不能初始化的参数或者寄存器吗

网友:
是不是因为我在File32函数里改了一个全局变量?而Restart只是重新开始程序,没有将全局变量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