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电路课程当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
今天一朋友给我一个电路图,要我求图中的电流 I,我求出来是 I = -3A,我的理由是,因为是理想运放,它的两输入端上的电流为0,对右边三个电阻构成的闭合回路视为一个大的结点,然后对这个大结点应用KCL,所以得到I =U1/2= -3A。但很奇怪,我将这I = -3A代入右边闭合回路进行KVL分析,发现回路中三个电阻元件的电压代数和却不为0了,我很纳闷,我到底是错在哪了,肯定各位高手详解,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算的是4.2mA

对于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相等,输入电流为0,则2k欧姆电阻两端对地电压为-6v,运放输出端对地电压为-42v,I=42v/10k=4.2mA

要按照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来计算。

网友:
假如电路上方的3脚方块代表运放的话,这题应该无解才对。

 因为运放被接成了正反馈,设想-6V激励源在投入瞬间,运放输出电压一下跳到正电源去了(忽略内部压降的话),然后各电阻流过的电流都需按电源电压计算。既然不知道电源电压又如何求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算的是4.2mA 对于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相等,输入电流为0,则2k欧姆电阻两端对地电压为-6v,运放输出端对地电压为-42v,I=42v/10k=4.2mA 要按照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来计算。

42V是那里来的

网友B:
正反馈怎么计算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V是那里来的

 在①负反馈和②理想运放的条件下,即知2kΩ上加有6V电压则可算出流过2kΩ的电流。又根据鸡耳伙夫节点电流定律知流过12kΩ和流过2kΩ的电流相等,于是算得(12kΩ+2kΩ)即10kΩ两端有42V。

引用 网友B:

 正反馈怎么计算放大倍数

 理想运放不反馈(开环)时放大倍数为无穷大,再加上正反馈则放大倍数更大,不知该咋表达了。集合论里的“阿列夫”?运放的输出电压不是可数集,所以该无穷大的势至少也该是1吧?可能的话,恳请本坛学数学专业的出来帮俺们扫扫盲。

网友:
按运放虚短2K电阻两端应该是6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短时2K电阻上确实该有6V(俺笔误成2V了),不过电路既已是正反馈,还哪来的虚短,这不是生搬硬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仙猫大叔,我们很无奈啊!差不多的问题在论坛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要不你发个帖子说一下这个问题吧!关于运放的虚短虚段。。。下次再有人问直接给个链接,不用费事,一劳永逸

网友:
不能见运放就说虚短

①.放大倍数无穷大
②.输入电阻无穷大
理想运放是建立在上述两点基础上的,在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下,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式为
 [输出]=A×[输入] .............. (1)
既然放大倍数A为无穷大,那么要想[输出]是个正儿八经的数值的话,[输入]只能是无限接近于0的“无穷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位几乎相等,仿佛被短接了一般——虚短。
楼顶图是正反馈,当运放负输入端接上-6V时,负输入↓→输出↑→正输入↑→输出↑,两个输入端越离越远,根本不可能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①负反馈和②理想运放的条件下,即知2kΩ上加有6V电压则可算出流过2kΩ的电流。又根据鸡耳伙夫节点电流定律知流过12kΩ和流过2kΩ的电流相等,于是算得(12kΩ+2kΩ)即10kΩ两端有42V。    理想运放不 ...

我是在你 "在①负反馈和②理想运放的条件下" 说的虚短

网友:
这是电路题,是老师出的,纯理论,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学会使用运放虚短虚断还有KCL什么的!
一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题明显有错误。老师这么出题的话。真是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我可以把我们学校考试的期末考试的试卷拿出来的,大家可以看看出这种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反馈把开环运作时所需的输入完全取代了,那就真的无穷大。

网友:
电流是负无穷大,正反馈,使理想运放输出负无穷大的电压。

网友:
看看卡卡那可能卡

网友:
放大电路正反馈一般用于振荡电路,负反馈用于放大,正反馈时不满足虚短,所以不能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