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原理和特性

楼主:
陀螺仪原理

 陀螺仪的原理就是,一个旋转物体的旋转轴所指的方向在不受外力影响时,是不会改变的。人们根据这个道理,用它来保持方向,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叫陀螺仪。我们骑自行车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轮子转得越快越不容易倒,因为车轴有一股保持水平的力量。陀螺仪在工作时要给它一个力,使它快速旋转起来,一般能达到每分钟几十万转,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然后用多种方法读取轴所指示的方向,并自动将数据信号传给控制系统。

 在现实生活中,陀螺仪发生的进给运动是在重力力矩的作用下发生的。

陀螺仪特性

 陀螺仪被用在飞机飞行仪表的心脏地位,是由于它的两个基本特性:一为定轴性(inertia or rigidity),另一是逆动性(precession),这两种特性都是建立在角动量守恒的原则下。

定轴性

 当陀螺转子以极高速度旋转时,就产生了惯性,这惯性使得陀螺转子的旋转轴保持在空间,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同时反抗任何改变转子轴向的力量 ,这种物理现象称为陀螺仪的定轴性或惯性。 其惯性随以下的物理量而改变:

  1、转子质量愈大,惯性愈大

  2、转子旋转半径愈大,惯性愈大

  3、转子旋转速度愈大,惯性愈大。

逆动性

 在运转中的陀螺仪,如果外界施一作用或力矩在转子旋转轴上,则旋转轴并不沿施力方向运动,而是顺着转子旋转向前90度垂直施力方向运动,此现 象即是逆动性。

  逆动性的大小也有三个影响的因素:

  1、外界作用力愈大,其逆动性也愈大;

  2、转子的质量惯性矩(moment of inertia)愈大,逆动性愈小;

  3、转子的角速度愈大,逆动性愈小。

  而逆动方向可根据逆动性原理取决于施力方向及转子旋转方向。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陀螺仪在高速旋转的时候行驶的轨迹会是一个弧线,楼主可否画一个陀螺仪在旋转过程中力的分布图呢?

网友:
V陀螺仪的原理就是,一个旋转物体的旋转轴所指的方向在不受外力影响时,是不会改变的。人们根据这个道理,用它来保持方向,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叫陀螺仪。

网友:
很通俗的陀螺仪原理介绍,重要明白陀螺仪的基本知识,对理解卫星导航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