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用到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1.汽车传感器是汽车电子化、智能化的基础和关键,而其中使用较多、发展最快的是压力传感器。汽车压力传感器应用在汽车的很多系统中,如电子检测系统、保安防撞系统等。其中应用在轮胎气压方面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高压爆胎和低压辗胎造成的轮胎早期的损坏,使轮胎经常保持标准气压,延长轮胎的寿命,降低轮胎的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有报道说,将微型压力传感器埋置于汽车轮胎中,测量其中气压,以控制对轮胎的充气量,避免过量和不够,由此可节省百分之十的汽油。

汽车压力传感器

2.压力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分类

传感器是将各种非电量(包括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按一定规律转换成便于处理和传输的另一种物理量(一般为电量)的装置。传感器一般由敏感元件、转换元件和测量电路三部分组成,有时还需外加辅助电源。

制造半导体压力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硅晶体的压阻效应。单晶硅材料在受到应力作用后,其电阻率发生明显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压阻效应。

压力传感器所用的元件材料是具有压阻效应的单晶硅、扩散掺杂硅和多晶硅。根据晶体不受定向应力时,电导率是同性的,只有受定向应力时才表现出各向异性,由于应力能引起能带的变化,能谷能量移动,导致电阻率的变化,于是就有电阻的变化,从而产生压阻效应。单晶硅效应包括n型和p型硅压阻效应。选用扩散硅目的在于在设计制造压力传感器时可根据不同温度下硅扩散层的压阻特性选择合适的扩散条件,力求使压力传感器具有良好的性能。多晶硅在传感器中有广泛的用途,可作为微结构和填充材料、敏感材料。

压力传感器按用途分类主要是压力监视、压力测量和压力控制及转换成其他量的测量。按供电方式分为压阻型和压电型传感器,前者是被动供电的,需要有外电源。后者是传感器自身产生电荷,不需要外加电源,根据不同领域对压力测量的精度不同分为低精度和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

3.气压传感器

1)能和原理:主要是用来检测气压的传感器。在硅片的中间,从背面腐蚀形成了正方形的膜片,利用膜片将压力转换成应力,在膜片的表面,通过扩散杂质形成了四个p型测量电阻,它们按桥式电路连接,利用压阻效应将加在膜片上的应力变换成电阻的变化,此电阻的变化通过桥式电路之后,在桥式电路的两个输出端之间,以电位差的形式对外输出。

4.轮胎气压测量及电路设计

下面以测量轮胎气压为例详细阐述气压传感器在汽车轮胎方面的应用。此种设计可做成一种便携式的装置,测量时将气压传感器的表置于轮胎气门嘴上,这时胎压作用于传感器的膜片上,通过压阻效应和系列变换输出微弱的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进行相应处理显示电压值。由此可知不同的气压对应着不同的电压值,即气压值和电压值是一一对应的,从而间接测量了气压值。

汽车压力传感器在轮胎方面的应用正在不断地改进,其中有很多种方式,如采用无线电发射和接受方式来测量气压的高低。汽车压力传感器的品种正在不断地增加,功能正在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来,开关式传感器逐渐被线性压力传感器替代,普通性的逐渐被高性能、多功能的传感器取代,模拟式压力传感器逐渐被数字式传感器、智能化传感器取代。

网友:
很好

我现在从事的就是这方面工作,希望找个有远见的朋友一起交流下

网友:
进气压力传感器 用什么公司的比较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neywell  或是GE的。

网友:
GE 的NOVA传感器在汽车上应用广泛,有需要资料的可以将邮箱发给我,或者加我Q:24390691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
专业汽车压力传感器供应商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汽车压力传感器,TMAP进气压力传感器是主打产品,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ywz@finemems.com

网友:
提供汽车压力传感器

美国MEAS品牌的传感器用于汽车上面也很多。有兴趣可以加我Q105446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