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chpad_g2231】关于OUTMOD1置位后复位问题?

楼主:
g2231资源有限,只有一个timer_A2,用过的都知道,只有两个比较器。但是我想生成两路pwm波,必然用OUTMOD7的话只能产生一路,所以我用想用OUTMOD1自动置位的方法,taccr0,taccr1控制占空比产生两路,通过看门狗定时做pwm周期控制(在定时中断里使TA.0,TA.1输出低电平),但是把用的时候发现在OUTMOD1置位后,在狗狗的中断里怎么都改不了TA.0,TA.1输出的电平(就算是修改成OUTMOD0)。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啊,不知道哪位大神对OUTMOD1或OUTMOD5有了解啊??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Timer(void)
{

  TACCTL1|=OUTMOD_0;
  TACCTL0|=OUTMOD_0;
  TACCTL1&=~OUT;
  TACCTL0&=~OUT;
  TACCTL1|=OUTMOD_1;
  TACCTL1|=OUTMOD_1;

   TACTL|=TACLR;

}

中断都是可以进的,但是就是改不了输出状态啊。。。。

网友:
楼主我也想知道怎么可以输出两路PWM波。求指导

网友:
能不能麻烦您给个g2231定时器c语言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