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dewarrior 10.2 开发 飞思卡尔 M4 K10 入门

楼主(2012-04-18):
使用codewarrior 10.2 开发 飞思卡尔 M4 K10 入门
使用codewarrior 10.2 开发 飞思卡尔 M4 K10 怎么入门啊
疑问:
1.飞思卡尔 M4的库是表示我不全?
2.野火M4的库怎么移植到
codewarrior 10.2中?
3。如何在
codewarrior 10.2中进行软件仿真?
谢谢!
软件
野火
卡尔
开发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
FSL并没有针对kinetis开发固件库,他们的思路和stm32及TI是不同的
野火的库是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还很不全,也可能存在bug
移植应该不难,用cw新建工程,将相应代码拷贝,由于IAR和cw对于寄存器的定义有不同,需要逐个修改寄存器,比较繁琐,但没有难度
cw里面应该有个full chip simulation的选项,可做纯软件的简单仿真,但不推荐,因为没有任何软件仿真能真正模拟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