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eth接口是不是很容易坏?

楼主:
目前产品中已经有好几个芯片有类似情况,就是上电后,eth不能连接,换个cpu后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电路如下图所示: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分析分析!
CPU型号是LM3S9B92-C5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设计参考哪里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参考一下官方推荐电路吧,ETH应该是M3最不容易坏的外设了

网友:
我看了看官方的推荐接法,比我这个电路也就是那4个线上多了4个电容,10P的而已,这4个电容有那么严重么?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LM3S 以太网接口设计的贴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8548

网友:
lz 你的状态灯 连接有问题 灯不会亮的啊

网友:
我也在做以太网的部分,线路没问题,但是网口插上网线有时能显示连接,有时显示未连接,但是始终ping不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网口有关系吗?对RJ45有何要求,因为我看网上RJ45有两种,分主从设备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RJ45怎么还有两种?

两种也是带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

楼主的以太网电路设计有问题,按照官方给的图来吧!

网友:
如果用不带滤波的RJ45接口,是不是会出现ping不通的的状况?

网友:
我也在测试它的网络,采用的是官方设计,用HR911105A,五一前,采用ENET-IO例程,一直是显示网络受限,拼不通,,今天又来工作试了一下,居然用FINDER工具检测到板子了,PING通了,但达不到网页,后来用 PING IP -T命令 发现有时会超时。不知道是哪款引起的,正在查找。

网友:
楼上各位说我电路有问题的童鞋,放不方便具体指出哪个地方有问题?我自己查看的结果只是比官方电路少了2个电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