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血压计电子辅助测量器

楼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经常测量血压是医疗保健、早期发现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虽然已有数显电子血压计问世,但价格很高,测量误差相对较大,最准确的还是传统的台式水银柱血压计,指针式血压表次之。这两种血压计(表)占目前社会拥有量的90%以上,是医生为病人测量血压的主要用具。家庭的拥有量也很大。但是,这种血压计需要听诊器辅助测量血压,并要有一定的测量技术,特别是对舒张压(俗称低压)的判断,人为误差因素较大。本文介绍一种电子辅助测量器,供电子爱好者自制。该辅助测量器能使血压的测量变的准确方便,不仅代替了听诊器,还可以同时观察到所测血压值.使不懂测量技巧的人也可测准血压。

工作原理:
      电路如图1所示,测量器由声波采集、电压放大、低通滤波、波形变换、电压检测、声光显示电路组成。

      HTD1将检测到的脉搏跳动声波信号送V1的栅极,在此,V1起阻抗变换作用.将高内阻的微弱声波信号电压变换为较低阻抗输出,经C1、C2、C4耦合给IC1。IC1为四运放,其⑤ 、⑥ 、⑦ 脚内部电路及外围元件构成电压放大器,改变R8的阻值可调整本级放大倍数。经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经R9、C6耦合给① 、② 、③脚内外电路组成的低通滤波器,消除人体感应及外界干扰信号。并提高带负载能力。其信号从①脚输出,经C8耦合给12 、13 、14脚进行整形放大,将脉冲声波变换成方波由14脚输出.调整w1可改变放大量。14脚输出的方波信号直接耦合给IC2的③ 脚和12 脚.经两个运放放大后,分别由① 脚和14脚输出.①脚输出的方波电压经D6耦合给IC3的12、13脚。IC3为四与非门电路,当12 、13脚为高电平时,②脚输出低电平.D7发光指示.调整C12的容量,可改变D7的发光延迟时间。IC2的14脚输出的方波脉冲高电平经D5耦合给IC3的①脚,其① 、② 、③ 、④ 、⑤、⑥脚内外电路构成振荡器。①脚为高电平时振荡器起振,发出声响,其振荡频率约2000Hz。V2及IC2的⑤ ~⑩脚电路起声光同步等作用。
    IC1的⑧ 、⑨ 、⑩脚电路构成电压检测器,以防电池电压过低时失去测量的准确性。D1为⑩ 脚提供4.5V的基准电压,R17、W2、R18组成分压器。调整W2可设定起控电压值,当⑨ 脚电压低于⑩脚时,⑧ 脚输出高电平,D2发光,说明电压过低应更换电池。该辅助测量器耗电很小,更换一次电池可使用一年以上。

元件选择:
      HTD1选用27mm压电陶瓷片。IC1、IC2选用LM324四运放。IC3选用CD4011四与非门,D1选用4.5V稳压管,HTD2选用15mm压电陶瓷发声器,K选用微型拨动开关。D2用微型红色发光二极管,D7用微型蓝色高亮发光管,电源用四节五号电池,其余元件如图所示。

安装调试:
      将所有元件按图2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装入相应的塑料盒内,HTD1固定在相应大小的不锈钢或塑料壳内,用屏蔽线和3.5mm插头与测量器连接,调整W1使灵敏度较高但又不产生自激振荡;将电池取掉,改用可调稳压电源供电。将电压调至4.8 V。调整W2使D1刚好发光即可。

    原理图中的V1、R1均封装在传感器HTD1内。故印制板上未画出V1、R1位置。

使用方法:
      使用时,将血压计臂带固定在手臂上。将探头HTD1放在臂带下的肱动脉上。当气压估计大于收缩压(俗称高压)2.5~4kPa(20~30mmHg)左右时,停止加压,打开放气阀缓慢放气,当气压降到收缩压时,测量器开始发声,发光指示这时血压计上所显示的血压值即是收缩压,其声光均与脉搏的跳动同步,声光停止时血压计上所显示的血压值即是舒张压。

网友:
好文

受教了,只是看不到电路图,不知道能不能把电路图发到我的邮箱里,多谢了,我的邮箱是asdf2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