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监控系统十二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
机房监控系统十二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在一个机房监控系统进入调试阶段、试运行阶段以及交付使用后,都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现象,这些故障现象是不能正常运行,或是系统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技术指标,或是整体性能和质量不理想,下面就一些较为常见的故障,提供给用户、工程商参考。

1.电源的不正确引发的设备故障

    解决方法: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不够,降压过大等)、供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特别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2.由于某些线路,特别是与设备相接的线路处理不好,产生断路、短路、线间绝缘不良、误接线等导致设备(或部件)的损坏、性能下降或设备本身并未因此损坏,但反映出的现象是出在设备或部件身上。特别是某些接插件的质量不良,连线的工艺不好,更是出现问题的常见原因。

    解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故障现象冷静地进行分析,判断在若干条线路上是由于哪些线路的连接有问题才产生那种故障现象。这样就会把出现问题的范围缩小了。比如,一台带三可变镜头的摄像机图像信号是正常的,但镜头无法控制,就不必再检查视频输出线,而只要检查镜头控制线就行了。另外,接插件方面,特别是BNC 型接头,对焊接工艺、视频线的连接安装工艺要求都非常高,如处理不当,即使调试和试运行阶段没有出现问题,但运行一段后就出现问题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带云台的摄像机由于全方位的运动,时间长了,导致连线的脱落、挣断是常见的。因此,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的设备与各种线路的连接应符合长时间运转的要求。

3.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一般来说,经过认真选择的已商品化的设备或部件是不应该出现质量问题的。

    解决方法:即使出现问题,也往往发生在系统已交付使用并运行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除了上面所说的产品自身质量问题外,最常见的是由于对设备调整不当产生的问题。比如摄像机后截距的调整是个要求非常细致的精确的工作。如不认真调整,就会出现聚焦不好或在三可变镜头的各种操作时发生散焦等问题。另外摄像机上一些开关和调整旋钮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系统的技术要求、解码器编码开关或其它可调部位设置的正确与否都会直接影响设备本身的正常使用或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性能。

4.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

    解决方法:

     1)       阻抗不匹配,如视频接在一个阻抗为高阻的监视器上,就会出现图像很亮、字符抖动或出现字符时有时无。

     2)       通信接口或通信方式不对。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有通信控制关系的设备之间。这多半是由于选用的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所造成的。一般来说,不同的厂家所采用的通信方式或传输的控制码是不同的。所以,对于主机、解码器、控制键盘等应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

     3)        驱动能力不够或超出规定的设备连接数量。比如,控制主机所对应的主控键盘和副控键的数量是有规定的。超过规定数量后将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解码器云台工作电源功率比实际云台低,就驱动不了云台。

5.云台的故障。一个云台在使用后不久就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转动,是云台常见的故障

    解决方法: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去产品质量的因素外,主要是以下各种原因造成的;只允许将摄像机正装(即摄像机坐在云台转台的上部)的云台,在使用时采用了吊装的方式(即将摄像机装在云台转台的下方)。在这种情况下,吊装方式导致了云台运转负荷加大,故使用不久就会导致云台的传动机构损坏,甚至烧毁电机。

摄像机及其防护罩等总重量超过云台的承重。特别是室外使用的云台,往往防护罩的重量过大,常会出现云台转不动(特别是垂直方向转不动)的问题。室外云台因环境温度过高、过低、防水、防冻措施不良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

6.距离过远时,操作键盘无法通过解码器对摄像机(包括镜头)和云台进行遥控

    解决方法:这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时,控制信号衰减太大,解码器接受到的控制信号太弱引起的。这时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加装中继盒以放大整形控制信号。

7.监视器的图像对比度太小,图像淡

    解决方法:这种现象如不是控制主机及监视器本身的问题,就是传输距离过远或视频传输线衰减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入线路放大和补偿的装置。

8.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严重时会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

    解决方法:这是由于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以致3MHz 以上频率的信号基本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或因传输距离过远,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造成的。

9.色调失真

    解决方法:这是在远距离的视频基带传输方式下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传输线引起的信号高频段相移过大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应加相位补偿器。

10.操作键盘失灵

    解决方法:这种现象在检查连线无问题时,基本上可确定为操作键盘死机造成的。键盘的操作作用说明上,一般都有解决死机的方法,例如整机复位等方式,可用此方法解决。如无法解决,就可能是键盘本身损坏了。

11.主机对图像的切换不干净

    解决方法:这种故障现象的表现是在选切后的画面上,叠加有其它画面的干扰,或有其它图像的行同步信号的干扰。这是因为主机的矩阵切换开关质量不良,达不到图像之间隔离度的要求所造成的。如果采用的是射频传输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的交扰调制和相互调制过大而造成的。

一个大型的、与防盗报警联动运行的电视监控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构成复杂的系统。各种故障现象虽然都有可能出现,但只要把好所选用的设备和器材的质量关,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施工,一般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即使出现问题,只要冷静分析和思考,对症下药,不盲目地大拆大卸,是会较快解决问题的。

12.通信不良故障

    解决方法:表现为受控的云台或电动镜头有时可正常动作,有时则不能(或延时)动作,或是动作之后停不住,这主要原因是通信线路有问题。在确认接线无误、线路无误的情况下,检查解码器上RS-485 通信终端匹配电阻(120¦¸ )。或断开主机接口和最远端匹配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单个通信片的端脚直流电阻RD 及整个系统的通信端口的直流电阻R2,并与理论计算进行比较(R2=R0/n,其中n 为整个系统中所并接的解码器的数量),如果差异过大,则可认定是通信芯片有问题,并通过逐点排除法找到有问题的芯片。如果通信线路有很多支路,可以断开各支路来判断通信故障的大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