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8051控制8155啊?

楼主:
在proteus里面

扩展IO口

初始化

SETB P2.6

MOV R0,#0

MOV A,#03H
MOVX @R0,A
MOV R0,#1

MOV A,#0
MOVX @R0,A
结果8155PA口输出还是高电平啊。。

不是应该输出低电平的吗。。

控制字地址0  PA 1 PB2.。。。

网友:
先好好看8155的器件手册,不过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8155,太古老了,估计比你还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