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的CAN总线

楼主:
        最近在看LM3s 的CAN接口,从shilaike《本人学习CAN的所有的资料文档和心得》这篇帖子中下载了不少有用的资料,通过学习,对一些基本的函数的使用掌握的查不多了。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惑。
        据我所知,CAN是一种工业总线,是可以挂100多个节点的,节点也有自己在网络中的唯一地址,所以节点之间可以自由通信。而我看到坛子的帖子中大部分帖子,(也许是板子不够),普遍都是利用ti提供的CAN通信例程,从一个板发信息,另一个板接受信息,貌似成了一个主从似的一对一结构。对组成CAN网络这块谈及很少,我在学习的时候,感觉到如果LM3S的CAN仅仅是这样一对一的应用,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有过CAN组网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能交流一下。
         另外还有个具体的问题,在shilaike那篇帖子中提供的附件can_lab_app.rar ,还有个地方没读懂。如下:

         while (1) {
//GpReFrameBuf->ucSize > 0表示已经接收到数据
        if (GpReFrameBuf->ucSize > 0)
{
//读数据缓冲区
            while (canReadByteBuf(GpReFrameBuf, &tCanFrame) != EMPTY)
//缓冲区不为空,继续发送
                GbCANTI = false;
                canFrameSend(GpCanNodeInfo, &tCanFrame);

//延时等待发送成功
                while (GbCANTI != true)
{
                    delay(10 * (GulSysClock / 3000));
                  }
            }
//重配置节点接收验收过滤,配置"接收报文对象",用于接收
//第一个参数:一个空节点空指针
//第二个参数:接收帧ID
//第三个参数:接收帧屏蔽码(屏蔽)
//第四个参数:为接收过滤验收方式,使用的是扩展帧
//第五个参数:接收远程帧报文对象,将配置pNodeInfo->ulTxMsgObjNr
            canMsgObjSet(GpCanNodeInfo, 0x123, MASK, EXT_ID_FILTER, MSG_OBJ_TYPE_RX_REMOTE);

        }
else
{
            delay(20 * (GulSysClock / 3000));
        }
    }
}

         GbCANTI 这个CAN发送成功中断标志,我没有看到在什么地方置位,进 canFrameSend(GpCanNodeInfo, &tCanFrame)函数看了也没有发现给他置位,如果没有置位的,岂不是一直在延时等待?

         以上是我一些学习的困惑,希望和大家沟通,也许是我学的太浅薄,或者程序看的不仔细,还请大家直言批评

网友:
下午自己又去查了下can总线的资料,发现自己对于can网络的理解完全错了!can通信是一种点对多点的传输协议,不是基于地址的传统点对点传输协议。当一个点传输数据时,总线上的其他点都可以为接收方,它们可以通过ID来做出对总线上传输数据的处理(接受和丢弃,所以CAN的节点是没有地址的。

网友:
请指教

两块板子之间的CAN通讯时序应该如何设置呢?
A号机发送数据,B号机是接收数据。具体流程应该如何:
A发送,进入中断判断是否发送成功,如果没有延迟时间重新复位发送?
B判断是否有数据发送,有则接收,无则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判断哪个节点是发送方,哪个节点是接收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