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定时器

楼主:
上面是官方代码操作定时器中断 那定时的时间是怎么算的, 还有那个TIMPeriod_level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设置??

网友:
大家看一下啊 我很菜 说下就明白了

网友:
看不到图,TIMPeriod重装值,对应timx->ARR

网友:
先用固件库开发。
先把寄存器放下。
找一个好点的例程,很容易就用上了。
我玩的是Stm8l,不知道你玩的是32还是8,但估计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