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的疑问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个超级无敌的新手,有个关于延时的问题,理解不了,请各位大侠赐教

第一个:

a=50;

if (--a<=0);

b++;

第二个:

a=50;

while (a--);

b++;

同样是执行50次自减,但是延时的效果要差特别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请别笑话我,我刚学一天,谢谢啦:)

网友:
这个我也不能理解啊,还是新手呢

网友:
第一个没有循环,只是if了一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如果LZ不说自己是新手,我真会以为他和我那时一样,调程序调到傻掉,还正儿八经百度 while 和 if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