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与LCD1602的接口问题

楼主:
本人是初学者,我最近也得到了msp430 Launchpad 这块板子,请问怎样能实现这块板子与LCD1602的连接啊,我要把AD转换的结果从LCD1602来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要串口通信,然后通过串并转换芯片再驱动LCD,我也是fresher,求正解

网友:
我做出来了

我做出来了,过几天上程序和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新手,刚好也在做1602,请问你接1602用了几个io口啊?我一直觉得口不够用来着。。方便的话能给个图吗?

网友:
我用的是半字节的方式做的,用了六个口,其中四个数据口,还有一个RS和E,RW我直接接地了。请稍等,最近几天代码和图一起上。

网友:
这么久了 还没整理好啊   楼主速度上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纠结这个啊,求指点啊

网友:
要是没有回读,只是显示的话3.3V的情况下可以驱动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心电平问题,确定其LCD的工作电压是3.3V. 我刚入门那会,430驱动1602和12864,花了三个礼拜没成功,后来发现才是电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解释。。。
我测的430驱动12864 高电平是3.5V,低电平是1.2V,怎么和12864读和写呢?

网友:
lz求上传啊,我现在很纠结啊

网友:
建议用有种小的12864,引脚需要的少,显示的也比1602多。

网友:
1片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