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调试时出现RAM溢出的问题,真心求教

楼主:
点击make或者Debug时出现以下错误,网上查了很久,好像是RAM区空间不足,各位有到这种情况吗  如何解决的? 万分感谢

网友:
代码量大么?
如果代码量不大,一般是代码里面有错误的时候,会报出这种情况

网友:
程序存储区只有2K,一般编程很容易超的  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实际代码量大于芯片flash存储区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