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中,零线的电流是怎么流入回路的?

楼主:
大家好,俺看了几个帖子,有点晕了。家用电中,分火线,零线(中线),和地线。

一般情况下,都将零线也接地。那么,请教一下:

由于是交流电,在某半个周期时,火线电压高,电流是从 火线-用电器-零线-大地-变压器的零线(中线) 吗?

在另半个周期起,零线电压高,电流是从 变压器的零线(中线)-大地-零线-用电器-火线 吗?

 变压器的零线(中线)和家中的零线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是大地提供的电子吗?因为我总感觉,电子入大地后,就会消失不见了。

谢谢了。

网友:
零线不能接地.....(分情况),在进空开前如果接地的话会很爽的。。。。

网友:
由于是交流电,在某半个周期时,火线电压高,电流是从 火线-用电器-零线-大地-变压器的零线(中线) 吗?
不是 火线-用电器-零线-变压器-发电站,大地提供的是回路

网友:
是大地提供电子,电流的方向是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也就是电子流动的反方向,电子流回发电站了

网友:
谢谢了,朋友。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零线和地线的作用差不多?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零地线之间的阻值好像很小。

还有,那如果我把电灯的一头接火线,另一头直接接入大地,是不是也能形成回路?

谢谢。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错误的,交流市电是以大地为参考电位,但为了安全,交流市电不准许直接和大地构成回路而是通过统一的地线——零线来构成回路,零线则在变压器输出或配电侧(对住宅、办公地而言不是指最终用户配电盘侧而是指上级配电房)接入大地。之所以这样处理是为了节省送配电的布线成本,同时也是为了安全。至于电流走向,交流正半周时,电流由火线-负载-零线-大地构成回路,负半周时则相反。用电户的地线则是纯保护用的,虽然交流市电可以直接对大地构成回路,但这样做非常危险,如果接地不良,那么人接触到非地电位处时就会发生触电事故,所以安全规范不准许这样做,而金属机壳等要求接大地,这样万一发生漏电还有一个保护措施,此时零线的电流和火线的电流将不同,如果在供电回路中串入空气开关,那么此时空开就会跳闸切断电源从而保护了人身安全。

网友:
现在生活在楼房里   都没办法接地了   电脑机箱经常带电  都不知道往哪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