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35的I2C相关

楼主:
对于28035的I2C,TI的I2C例程,我单步运行到写函数结束末尾,很奇怪的是它的CMDR寄存器一直是4220,而例程需要设定的为6E20,为什么会设置不成功呢?

如果是4220,那么它就是作为从,不会主动发数据。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会不成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明白为什么设置不成功

是不是设置有什么技巧

网友:
是指I2CMDR的STT??这个位置一发送一个start位,发送完自动清零,所以你写一后读的时候是0不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T位只是其中一位,还有MST位也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实在是搞不下去了,一涉及到通信就不知道该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