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两个存储器数的差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啊,现在想写这样一个程序,用verilog,计算两个存储器中地址相同的两个数差的绝对值,假设A,B两个存储器,每个存储器存储256个数,在计算时,鉴于节约时间,每次同时计算16个数据,就要计算16次,请问怎么写这个程序啊?求助·········谢谢

网友:
给出一个地址,同时访问两个存储器的内容,取出数据后直接相减即可。

网友:
两个存储器,各自存256个数;
为了节约时间,一个时钟周期需要同时比较16个数,也就是说16个时钟周期把所有的数据都减一下;
如果使用2楼的方法,貌似需要重新拼一下存储器,假设原来的存储器位宽为8bit,需要改成16*8=128bit位宽,这样一个时钟可以读出128bit的数,相当于原来的12个8bit的数;

总之不大理解楼主的应用场景,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好,再进行减法运算?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两个ram中的数据是同时得到,还是不同的时间顺序得到?如果两个数据可以同时得到,那再往存储器写数据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减法运算给完成了;如果两个数据不是同时得到,假设A先存好,那等拿到B的数据的时候,顺便把减法做了,也是可以的啊。

我估摸着楼主是地址相同这个条件限制了楼主的思维,地址相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假设A和B这两组数据不是同时得到,A先存入到了存储器,B后得到;把数据B开始往存储器中存时,把A存储器中相应地址的数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
赞一个,楼上TX_XY 兄弟写的比较全面!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