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点亮LED

楼主:
申请狗板也结束了,差不多该拿出点东西来了。这两天配了下开发环境,粗略的把GPIO搞定,写了个亮灯程序。

现贴出一段代码:

    /* Selecting LED pin for use. */

    GPIO1PinMuxSetup(21);
    GPIO1PinMuxSetup(22);
    GPIO1PinMuxSetup(23);
    GPIO1PinMuxSetup(24);

    /* Enabling the GPIO module. */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DIR_OUTPUT);
    while(1)sp;              21,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DIR_OUTPUT);
    while(1)
    {
        /* Driving a logic HIGH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1,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PIN_HIGH);

        Delay(0x3FFFF);

        /* Driving a logic LOW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1,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PIN_LOW);

        Delay(0x3FFFF);
    }

网友A:
原来CA8也有外设驱动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CA8也有外设驱动库啊?

嗯,我觉得TI的芯片都有库吧,反正我是还没见过没有库的。其实这个也正常嘛,TI哪有那么傻,其他的都有库,越高端还越难开发,本来就会越来越难,那谁还买他的芯片啊,是吧。

网友B:
  不可乐观

换个角度你把A8当单片机使的话,优势在哪里
===================================

网友:
等看上linux,做项目,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乐观 换个角度你把A8当单片机使的话,优势在哪里

呵呵!sd卡自带的东西我就不好意思拿上来说了。先把裸驱搞定再上linux,而且我的启动盘是自己做的,最新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 CCS 吗?
API 和 Stellaris 的怎么这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 CCS 吗? API 和 Stellaris 的怎么这么像?

不是,用IAR。TI官网上有个starterware,是有点像之前的API。但是A系列跟M系列毕竟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库并不是一个。

网友D:
能弄个环境搭建说明吗 简单说说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弄个环境搭建说明吗 简单说说过程

嗯,你别说这个环境也不是那么好配的。我就大致的说下要注意哪些问题:

1、我们上面提到A8也是有库的,但是他的库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需要我们自己编译,编起来也很快,在starterware里也源码。

2、因为我用的是IAR,所以也没有自动安装XDS100的驱动,我们在IAR system里可以找到这个驱动,点击安装就行了。

3、然后这块芯片是没有ROM的,所以我们的程序是不能下载到flash里的,所以在download选项处就不要勾了。

注意以上一些问题,这个环境就可以搭好了。

网友:
如何固化程序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固化程序呢

这块芯片内部是没有ROM的,要固化的话,只能放到SD卡里,把SD卡作为flash。

网友:
那怎么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办

两个办法,第一,把扩展一个nand flash。第二,把SD卡作为flash,然后定位进去,不知道你裸奔过nand flash没,如果你裸奔过,你应该知道怎么做,裸奔的话改startup.s。

不过现在裸奔也没必要下进去,关键是知道怎样驱动这颗芯片。到时候好写驱动。

网友A:
支持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继续努力

谢谢支持!现在正在画PCB电路板,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网友E:
:carnation: 支持,呵呵。

我想问一下:开发环境为什么还用了IAR,这个做什么用的?

我目前只安装了 TI 提供的SDK,是不是还要装其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是知道怎么搞的

我是在问你,哈哈,哪有那么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rnation: 支持,呵呵。   我想问一下:开发环境为什么还用了IAR,这个做什么用的?   我目前只安装了 TI 提供的SDK,是不是还要装其他的?

谢谢,其实我也没做过这个东西,但是有人跟我说这块板子好难搞好难搞,没资料,连裸奔也要搞好久,就先在windows下做了下,裸奔并没那么难吧。刚好也是在做裸驱这块板子,因为后面要写我的那块屏的驱动嘛。后续开发还是要在linux里面进行。

你的进度很快啊,不过我的NFS,minicom,tftp也按照文档配置好了。嘿嘿!不过在编译uImage这块卡了很久了。大家一起给力。

网友:
要不是sblpp写的 文档,NFS就可以折腾你一个月
===================================

网友:
哪怕是裸奔,也不仅仅是跑个LED那么简单吧

如上面所说,固化问题怎么办?不用深究了?

或者你按我写的那个文档,用裸奔程序跑一遍,得到个实际的结果,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

网友:
呵呵!确实,我技术不行,啥都搞不定。不过我的板子是自己买的,我可没进度要求。
不知道版主所谓的硬件测试是什么,看了半天,只看懂了,必测。
版主有啥高深技术还是设备啊,倒是想瞧一瞧。这个硬件测试测得不准不知道测了跟没测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的心态好特别,忠言总是逆耳,以后不在督促你学习了,哈哈
===================================

网友:
学习到了,真是受益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