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输出电流高的的开关电路,求高手详解一下电路,谢谢

楼主:
要求输出电流高的的开关电路,集电极输入vcc为6.5v,按键基极输入5.22v。求高手详解一下电路,q1为ss8050,q2为2SC2500,我觉得这个电路构不成开关电路,我的理由是6.5>5.22是反偏,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便,求高手解决小弟的问题。更加纳闷的是基极电流很小,在网上看到饱和条件Ib>(VCC/RL)。在这里好像不是,有书本说是都是正偏就是饱和。怎么去理解呢?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是为防大电流驱动时仅靠一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不够,采取复合管接法,总放大倍数是两管的乘积。让Q1的发射结正偏则Q1自己导通。同时打通Q2,跟集电极上的6.5V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跟帖。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要想使q1导通不是需要三极管的两个极都是正偏吗?如此看来,q1的集电极电压不是比基极大吗?这样只q1就不会饱和处于放大状态了。而且q2的情况也是不能导通。我的理解是错的。但是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因为是自学的,所以是有点想不通,希望您能知道一下,可以的话,做个分析吧。怎样去使得三极管饱和呢?就上图说法q1的基极电流时怎样计算的?6.5v的作用在哪呢?最后的电流是怎样计算的?。谢谢!

网友:
若Uin>1.4V,Rc 也足够大,则这两管皆可饱和,
Q1 正常饱和,Q2 集电极加了阻抗,若没有这阻抗则 Uce-sat2 ≈ 1V,但只要 Q1 饱和,它们就是开关,
BJT 集电结正偏的先决条件,是集电极有阻抗接入,然后就是三极管自身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网友:
1、电路图画错了。不过这与楼主的问题没啥关系
2、楼主学没学过晶体管电路?如果学过的话,最好还是从单个晶体管的电路分析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有自学过,但是有些地方不是很懂,现在出来工作了,要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有点懂,是指在集电极上端接一个大电阻来分压,然后使其正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让三极管c-e开通的条件是发射结正偏,并不要求集电结也正偏,所以说跟6.5V没关系。不过当三极管饱和时,c-e压降会小于b-e压降,不正偏也不行了。

网友:
饱和条件Ib>(VCC/RL)这个有错,应该是Ib>(VCC/RL)/β
另外电路也有错,LAMP应该接6.5V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三极管作为开关是用的饱和区,这个时候VCE只有零点几伏。而VBE这个时候大于0.7V,集电结是正偏的。

楼主说的集电结反偏,那是放大区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只要输入端有大于0.7v的电压输入,就到导通了,那上图是放大状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如4楼hk6108所说,要使楼顶图的三极管开通需约1.4V,因为输入是两个串联着的发射结。
 该电路虽理论上存在放大状态的可能,但因放大倍数太大实际很难做到,所以不是截止就是饱和——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