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制作偶足球机器人

楼主:
准备做个足球机器人,感觉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像传感器,无线通信大都不会,有谁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粗略,机器人的电路部分主要由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构成,至于需要什么控制器和执行器以及控制器的结构等需要根据你要做的机器人的结构、大小、功能、性能等来确定。

网友:
一点点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慢来,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点一点的设计总会出来的

网友A:
有什么要学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要学习的吗

那要看你缺什么,电子技术、编程、PCB设计等都是必须的,还要有足够的动手能力。

网友:
慢慢学吧!

网友:
估计有点难度!将项目分解成简单的单元,然后建议从基础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