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NCI DM6446 开发攻略——V4L2视频驱动和应用分析

楼主:
转载自: http://zjbintsystem.blog.51cto.com/964211/464729

 针对DAVINCI DM6446平台,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写了V4L2的驱动,但只是解析Montavista linux-2.6.10V4L2的原理、结构和函数,深度不够。本文决定把Montavista 的Linux-2.6.18 V4L2好好分析一下,顺便讲解在产品中的应用,满足一些客户提出要求,毕竟V4L2是LINUX一个很重要的视频驱动,适合很多嵌入式芯片平台。本文首先讲解DM6446 DAVINCI视频处理技术的硬件工作原理,然后讲解DM6446 V4L2采集驱动和输出驱动,然后对TI DVSDK2.0里边提供的V4L2的例子进行详细讲解,怎样和驱动配合起来。

第一节 DAVINCI视频处理硬件
        有关DM6446 DAVINCI视频处理技术,有两个文档:VPFE sprue38ec.pdf和VPBE sprue37c.pdf,必须要看看的。下图是DAVINCI视频处理技术的框图,VPSS(视频处理子系统)包含VPFE和VPBE,VPFE负责前端视频采集和处理,而VPBE负责后端视频输出,通过OSD和VECN直接输出到DACS(数字转模拟输出口,一共4个通道DAC,通过外围视频编码芯片转换成复合视频CVBS输出到普通电视机)或者直接输出到LCD(DM6446支持RGB24位信号输出到数字LCD屏,4.3寸,7寸屏等)。

图-1 DAVINCI VPSS框图

从图-1可以看出,VPFE系统可以接CCD或者CMOS sensor,同时也可以接视频解码芯片,目前Montavista Linux-2.6.18驱动给出的TI EVM驱动支持MT9T001 CMOS芯片和TVP5146视频解码芯片,VPFE采用RAW模式控制MT9T001 CMOS芯片,数码相机产品基本是这种应用方式,而VPFE采用BT601或BT656的方式控制TVP5146视频解码芯片,很多做安防、机器视觉等的方案都是这种模式,因为这种方式最普通,视频前端买个普通的CCD摄像机,接条视频线和电源,就可以用通过类似TVP5146的芯片采集到图像了,本人也着重介绍这种情况。而图-1里边的Resizer(图像缩放1/4x~4x)、Preview(预览器)、H3A(硬件自动白平衡、自动对焦、自动曝光)、Histogram(直方图)是对采集到的视频进行处理,一般常用到的是Resizer,不需要占用ARM和DSP的资源,对采集到的YUV422数据进行处理,然后才提交给H264等算法进行压缩,这一点可以在dvsdk_2_00_00_22\dvsdk_demos_2_00_00_07\dm6446里边的例子体现到。
VPBE系统可以对处理后的视频(VIDEO)数据或图像(IMAGE)进行处理和输出,一般用户可以通过OSD功能叠加自己的LOGO、字符、时间、坐标、框图等信息,然后通过VENC模块输出到DAC或者LCD接口。
VPFE和VPBE所有的数据交换都是在DDR上处理,VPFE采集的视频数据,比如YUV422格式(U0Y0V0Y1)都有指定的DDR地址,而VPBE也有另外指定的DDR地址。

第二节   V4L2采集驱动

对应上面的硬件处理过程,软件工程师最关心的是如何配置VPFE和VPBE的寄存器,如何实现DDR的视频数据视频缓冲处理,在LINUX内核里如何实现DMA处理。Montavista 的Linux-2.6.18 V4L2驱动源码已经帮客户实现VPFE和VPBE的处理,他们的源码目录是linux-2.6.18_pro500\drivers\media\video\和linux-2.6.18_pro500\drivers\media\video\davinci目录。对于LINUX驱动工程师,首先先按以下三个图配置Montavista linux-2.6.18_pro500的内核,让linux-2.6.18_pro500支持V4L2。

图-2 配置Multimedia devices
    按图-2选择Video For Linux,然后进入“Video Capture Adapters”,按图-3配置DAVINCI视频采集选项,

图-3 配置采集选项

    同在一个配置界面,选择和进入“Encoders and Decoders”,配置VPBE实现视频输出处理。

图-4 配置VPBE DISPLAY选项

然后再去到驱动driver文件夹找到相关文件。
VPFE采集涉及到下面几个文件:
        ccdc_davinci.c(主要工作把重点放在ccdc_config_ycbcr()函数上,主要是配置是否采用BT656或BT601,采集视频的数据格式等)
       tvp5146.c(这个就是你板子外围视频采集芯片驱动,一般是I2C访问,有些朋友的项目可以是TVP5150,我们开发板的是TVP5158,还可以是Techwell的芯片和nextchip的芯片参考TVP5146的驱动,把自己的项目芯片驱动移植过来就OK了)
       davinci_vpfe.c(这就是和应用程序打交道的内核程序,和v4l2配合使用,供应用层调用)
VPBE输出涉及到:
      davinci_display.c
      davinci_enc_mngr.c
      davinci_osd.c
      davinci_platform.c
      vpbe_encoder.c
V4L2驱动:
在linux-2.6.18_pro500\drivers\media\video目录里,
     v4l2-common.c
     video-buf.c
     videodev.c
这些函数比较复杂,V4L2必须和davinci_vpfe.c、vpbe_encoder.c配合,借助davinci_vpfe.c提供的接口函数,LINUX应用程序才能控制TVP5156和CCDC采集;V4L2负责对采集到的视频数据进行管理,包括DMA和缓冲处理,Montavista已经帮客户搞定这些,我们需要的做的就是学习人家是如何实现这些处理的。本公司的开发板采用的是TVP5158芯片,见,http://zjbintsystem.blog.51cto.com/964211/392221。移植修改基本上是上面的几个VPFE采集源文件。至于我们板子上的美光MT9M112、MT9D112等类似CMOS芯片的控制,基本也是修改上面的几个VPFE采集源文件。

第三节   V4L2例子源码分析

        在dvsdk_2_00_00_22\PSP_02_00_00_140\examples\dm644x\v4l2里,有V4L2应用的例子,里边有v4l2_mmap_loopback.c和v4l2_userptr_loopback.c,我们主要分析v4l2_mmap_loopback.c。很多网友介绍LINUX V4L2视频原理都是从本节开始的,以TVP5146采集芯片为例。
1Makefile修改
下面的Makefile的内容也适合于其他LINUX应用程序,
# Makefile for v4l2 application
CROSSCOMPILE = arm_v5t_le-
CC=$(CROSSCOMPILE)gcc
LD=$(CROSSCOMPILE)ld
OBJCOPY=$(CROSSCOMPILE)objcopy
OBJDUMP=$(CROSSCOMPILE)objdump
INCLUDE = /home/davinci/dm6446/ty-dm6446-1000/linux-2.6.18_pro500/include
(本人把产品级的linux-2.6.18_pro500放到上面的目录,ty-dm6446-1000是本人公司深圳桐烨科技的一个DM6446产品)
all: tvp5146_v4l2_mmap

tvp5146_v4l2_mmap: v4l2_mmap_loopback.c
      $(CROSSCOMPILE)gcc -Wall -O2 v4l2_mmap_loopback.c -I $(INCLUDE) -o tvp5146_v4l2_mmap
      $(CROSSCOMPILE)strip tvp5146_v4l2_mmap
      cp -f tvp5146_v4l2_mmap/home/davinci/nfs/tirootfs/opt/app/
(自动COPY到NFS进行调试)

%.o:%.c
      $(CC) $(CFLAGS) -c $^

clean:
      rm -f *.o *~ core tvp5146_v4l2_mmap

2、下面通过分析v4l2_mmap_loopback.c的源码,从应用层的角度讨论V4L2的原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etopt.h>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ime.h>
/*以上指向你安装的linux主机/usr/include*/
#include <linux/fb.h>/*指向Montavista linux-2.6.18\include\linux*/
#include <asm/types.h>/*指向linux-2.6.18\include\asm-arm*/

/* Kernel header file, prefix path comes from makefile */
#include <media/davinci/davinci_vpfe.h>/*指向linux-2.6.18 \include\media\davinci*/
#include <video/davincifb_ioctl.h>/*指向linux-2.6.18 \include\video*/
#include <linux/videodev.h>
#include <linux/videodev2.h>
#include <media/davinci/davinci_display.h>
#include <media/davinci/ccdc_davinci.h>

/*   LOCAL DEFINES*/
#define CAPTURE_DEVICE      "/dev/video0" 文件系统中采集驱动用到的设备节点

#define WIDTH_NTSC         720
#define HEIGHT_NTSC              480   视频NTSC制式
#define WIDTH_PAL            720
#define HEIGHT_PAL          576   视频PAL支持

#define MIN_BUFFERS       2    采集时存放YUV视频数据的缓冲数,做到乒乓BUFFER,

#define UYVY_BLACK       0x10801080无图像的YUV值处理

/* Device parameters */
#define VID0_DEVICE "/dev/video2"
文件系统中DISPLAY输出设备节点(对照内核驱动davinci_display.c)
#define VID1_DEVICE "/dev/video3"文件系统中DISPLAY输出设备节点
#define OSD0_DEVICE       "/dev/fb/0"文件系统中OSD0设备节点
#define OSD1_DEVICE       "/dev/fb/2"文件系统中OSD1设备节点

/* Function error codes */
#define SUCCESS          0
#define FAILURE           -1

/* Bits per pixel for video window */
#define YUV_422_BPP 16
#define BITMAP_BPP_8      8

#define DISPLAY_INTERFACE       "COMPOSITE"显示输出定义复合视频输出
#define DISPLAY_MODE_PAL        "PAL"显示输出定义PAL制输出
#define DISPLAY_MODE_NTSC            "NTSC"显示输出定义NTSC制输出

#define round_32(width)       ((((width) + 31) / 32) * 32 ) 字节对齐

/* Standards and output information */
#define ATTRIB_MODE              "mode"
#define ATTRIB_OUTPUT          "output"

#define LOOP_COUNT        500 本例子采集多少帧就停止运行(PAL制每秒25帧)
介绍完v4l2_mmap_loopback.c的前面部分的定义,我们可以开始熟悉V4L2,这里借用网友的描述,顺便加入本人的分析。
      Video4linux2(简称V4L2),是linux中关于视频设备的内核驱动。在Linux中,视频设备是设备文件,可以像访问普通文件一样对其进行读写,摄像头在/dev/video0下。
Video4linux2一般操作流程(视频设备):
1. 打开设备文件。 int fd=open(”/dev/video0″,O_RDWR);
2. 取得设备的capability,看看设备具有什么功能,比如是否具有视频输入等。VIDIOC_QUERYCAP,struct v4l2_capability
3. 选择视频输入,一个视频设备可以有多个视频输入。VIDIOC_S_INPUT,struct v4l2_input
4. 设置视频的制式和帧格式,制式包括PAL,NTSC,帧的格式个包括宽度和高度等。
VIDIOC_S_STD,VIDIOC_S_FMT,struct v4l2_std_id,struct v4l2_format
5. 向驱动申请帧缓冲,一般不超过5个。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6. 将申请到的帧缓冲映射到用户空间,这样就可以直接操作采集到的帧了,而不必去复制。
7. 将申请到的帧缓冲全部入队列,以便存放采集到的数据.VIDIOC_QBUF,struct v4l2_buffer
8. 开始视频的采集。VIDIOC_STREAMON
9. 出队列以取得已采集数据的帧缓冲,取得原始采集数据。VIDIOC_DQBUF
10. 将缓冲重新入队列尾,这样可以循环采集。VIDIOC_QBUF
11. 停止视频的采集。VIDIOC_STREAMOFF
12. 关闭视频设备。close(fd);
常用的结构体(参见linux-2.6.18_pro500/include/linux/include/linux/videodev2.h):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bufs;//向驱动申请帧缓冲的请求,里面包含申请的个数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这个设备的功能,比如是否是视频输入设备
struct v4l2_input input; //视频输入
struct v4l2_standard std;//视频的制式,比如PAL,NTSC
struct v4l2_format fmt;//帧的格式,比如宽度,高度等
struct v4l2_buffer buf;//代表驱动中的一帧
v4l2_std_id stdid;//视频制式,例如:V4L2_STD_PAL
struct v4l2_queryctrl query;//查询的控制
struct v4l2_control control;//具体控制的值

    从main()函数调用vpbe_UE_1(),在vpbe_UE_1()里,可以看到采集流程和显示输出流程。
3V4L2采集过程
     initialize_capture()里初始化采集配置、分配采集内存缓冲、启动开始采集。顺序调用init_capture_device()+set_data_format(),init_capture_buffers(),start_streaming()。

打开视频设备

      在V4L2中,视频设备被看做一个文件。使用open函数打开这个设备:
/用非阻塞模式打开采集设备,见init_capture_device()函数,fdCapture在本例子中定义为全局变量,
       if ((fdCapture = open(CAPTURE_DEVICE, O_RDWR | O_NONBLOCK, 0)) <= -1) {
              printf("InitDevice:open::\n");
              return -1;
       }
如果用阻塞模式打开采集设备,上述代码变为:
if ((fdCapture = open(CAPTURE_DEVICE, O_RDWR, 0)) <= -1) {
              printf("InitDevice:open::\n");
              return -1;
       }

关于阻塞模式和非阻塞模式,应用程序能够使用阻塞模式或非阻塞模式打开视频设备,如果使用非阻塞模式调用视频设备,即使尚未捕获到信息,驱动依旧会把缓存(DQBUFF)里的东西返回给应用程序。

设定属性及采集方式

        打开视频设备后,可以设置该视频设备的属性,例如裁剪、缩放等。这一步是可选的。在Linux编程中,一般使用ioctl函数来对设备的I/O通道进行管理:
extern int ioctl (int __fd, unsigned long int __request, …) __THROW;
__fd:设备的ID,例如刚才用open函数打开视频通道后返回的fdCapture;
__request:具体的命令标志符。
在进行V4L2开发中,一般会用到以下的命令标志符:
1.    VIDIOC_REQBUFS:分配内存
2.    VIDIOC_QUERYBUF:把VIDIOC_REQBUFS中分配的数据缓存转换成物理地址
3.    VIDIOC_QUERYCAP:查询驱动功能
4.    VIDIOC_ENUM_FMT:获取当前驱动支持的视频格式
5.    VIDIOC_S_FMT:设置当前驱动的频捕获格式
6.    VIDIOC_G_FMT:读取当前驱动的频捕获格式
7.    VIDIOC_TRY_FMT:验证当前驱动的显示格式
8.    VIDIOC_CROPCAP:查询驱动的修剪能力
9.    VIDIOC_S_CROP:设置视频信号的边框
10. VIDIOC_G_CROP:读取视频信号的边框
11. VIDIOC_QBUF:把数据从缓存中读取出来
12. VIDIOC_DQBUF:把数据放回缓存队列
13. VIDIOC_STREAMON:开始视频显示函数
14. VIDIOC_STREAMOFF:结束视频显示函数
15. VIDIOC_QUERYSTD:检查当前视频设备支持的标准,例如PAL或NTSC。
这些IO调用,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可选择的。他们可以从在内核中davinci_vpfe.c 里static int vpfe_do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unsigned int cmd, void *arg)函数找到对应关系。

检查当前视频设备支持的标准和设置视频捕获格式

        在set_data_format()函数里,检测完视频设备支持的标准后,还需要设定视频捕获格式:PAL制还是NTSC制,采集像素格式UYVY,奇偶场交错方式INTERLACED。

分配内存

       接下来可以为视频捕获分配内存:
在init_capture_buffers()里,使用VIDIOC_REQBUFS,我们获取了req.count个缓存,下一步通过调用VIDIOC_QUERYBUF命令来获取这些缓存的地址,然后使用mmap函数转换成应用程序中的绝对地址,最后把这段缓存放入缓存队列:
// 读取缓存
if (ioctl(fdCapture, VIDIOC_QUERYBUF, &buf) == -1) {
return -1;
}
buffers[numBufs].length = buf.length;
// 转换成相对地址
buffers[nIndex].length = buf.length;
buffers[nIndex].start =
mmap(NULL, buf.length,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Capture, buf.m.offset);

启动开始采集

// 放入缓存队列
if (ioctl(fdCapture, VIDIOC_QBUF, &buf) == -1) {
return -1;
}}
/* all done , get set go */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1 == ioctl(fdCapture, VIDIOC_STREAMON, &type))
printf("start_streaming:ioctl:VIDIOC_STREAMON:\n");

关于视频采集方式

        操作系统一般把系统使用的内存划分成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分别由应用程序管理和操作系统管理。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访问内存的地址,而内核空间存放的是 供内核访问的代码和数据,用户不能直接访问。v4l2捕获的数据,最初是存放在内核空间的,这意味着用户不能直接访问该段内存,必须通过某些手段来转换地址。
一共有三种视频采集方式:使用read、write方式;内存映射方式和用户指针模式。
read、write方式: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不断拷贝数据,占用了大量用户内存空间,效率不高。
内存映射方式:把设备里的内存映射到应用程序中的内存控件,直接处理设备内存,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上面的mmap函数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用户指针模式:内存片段由应用程序自己分配。这点需要在v4l2_requestbuffers里将memory字段设置成V4L2_MEMORY_USERPTR。

处理采集数据

        V4L2有一个数据缓存,存放req.count数量的缓存数据。数据缓存采用FIFO的方式,当应用程序调用缓存数据时,缓存队列将最先采集到的 视频数据缓存送出,并重新采集一张视频数据。这个过程需要用到两个ioctl命令,VIDIOC_DQBUF和VIDIOC_QBUF:
struct v4l2_buffer buf;
memset(&buf,0,sizeof(buf));
buf.type=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0;
//读取缓存
if (ioctl(fdCapture, VIDIOC_DQBUF, &buf) == -1)
{
return -1;
}
//…………视频处理算法
//重新放入缓存队列
if (ioctl(fdCapture, VIDIOC_QBUF, &buf) == -1) {
return -1;
}
关闭视频设备
使用close函数关闭一个视频设备
close(fdCapture)

4V4L2显示输出

      配置视频显示输出函数init_vid1_device(),初始化和采集差不多,这里就不用多解析,这个显示输出的例子通过DAC口,把采集的图像通过LOOPBACK方式,直接输出到普通电视机或DVD等视频IN的端口里,当然你的板子要有把DM6446 DAC信号通过视频放大器才能接到电视机上。从start_loop()函数里,下面的代码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 determine ready buffer */
              if (-1 == ioctl(fdCapture, VIDIOC_DQBUF, &buf)) {
                     if (EAGAIN == errno)
                            continue;
                     printf("StartCameraCaputre:ioctl:VIDIOC_DQBUF\n");
                     return -1;
              }

              /******************* V4L2 display ********************/
              displaybuffer = get_display_buffer(fd_vid1);
              if (NULL == displaybuffer) {
                     printf("Error in getting the display buffer:VID1\n");
                     return ret;
              }

              src = buffers[buf.index].start;
              dest = displaybuffer;

              /* Display image onto requested video window */
              for(i=0 ; i < dispheight; i++) {
                     memcpy(dest, src, disppitch);
                     src += disppitch;
                     dest += disppitch;
              }
可以看出LOOPBACK方式的操作memcpy(dest, src, disppitch),直接把采集的数据(720x576x2)字节放到视频输出缓冲dest,disppitch=1440,,就是一行UYVY的自己是1440。

第四节   DVSDK2.0有关V4L2的例子分析

      有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深入学习DM6446 DVSDK2.0有关V4L2的例子。dvsdk_2_00_00_22\dvsdk_demos_2_00_00_07\dm6446里有encode,decode,encodedecode的例子,这些例子全部是应用程序,V4L2的例子函数为capture.c和display.c,他们不像第三节介绍的v4l2_mmap_loopback.c直接跟内核davinci_vpfe.c接口函数打交道,而是通过dmai,即dvsdk_2_00_00_22\dmai_1_20_00_06\packages\ti\sdo\dmai\linux目录下的源代码,跟内核davinci_vpfe.c、vpbe_encoder.c打交道,Montavista把内核驱动和VISA调用封装在一起,dvsdk_2_00_00_22\dvsdk_demos_2_00_00_07\dm6446里的例子就是产品级的例子,带有H264、MPEG4、G711这些算法的应用。dvsdk_2_00_00_22\dmai_1_20_00_06\packages\ti\sdo\_dmai\linux里的c文件就是V4L2和内核对接的源文件,好好学习这些例子,对大家做DAVINCI嵌入式产品非常有好处,本人也是从这些例子里学到很多LINUX的东西。

第五节后记
      新的产品即将出来,根据一些客户的要求,我们重新对DM365/DM368进行第2轮PCB设计,我想很快就可以和大家探讨高清的方案,深圳市桐烨科技有限公司专门提供对应硬件平台和产品方案支持,我们专注ARM+DSP的产品方案和项目设计,IVS(智能视频监控)设计,810MHz的DM6446核心板将更加满足算法的要求。同时我们根据客户的项目需求,以深圳的速度(产品一条龙服务)帮客户设计产品。

网友:
呵呵,我们一般都用V4L接口的哦,直接用V4L2接口还没有做过,用V4L我觉得更好吧,因为可以将抓图和压缩部分分立开,多出很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