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进FLASH后,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
DSP2812, 工作时钟150MHZ,调试时将程序下载至外扩RAM,正常运行,中断都能进去;调试成功后将程序烧写至内部FLASH,主程序运行正常,主循环里的指示灯一直在闪烁,程序里共三个中断:CPUTIMER0,CAP1,T1周期中断,三个中只有CPUTIMER0正常,但CAP1及T1周期中断子程序进不了.

向大家求助!!

T1周期中断服务程序有点大,占1万多个时钟周期.

网友:
在线等等高人指点

网友A:
中断设置是否正确,另注意把flash内的搬入ram内运行

网友B:
1.仔细对照文档,看烧写过程有没有什么操作不当的地方。

2.确信烧写完全正确的情况下,调试从flash复制到内部内存后的程序 和 直接load 程序时,与中断有关的寄存器的值什么不同。

3.调试从flash复制到内部内存后的程序方法:仿真器连上,debug->reset CPU,使CPU处于reset状态,file->load symbols->load symbols only,然后选择out文件,这样只载入符号定义,便于调试,然后按F5开始运行,若提示没有加载程序,不用理会直接运行,这样就会从flash中加载程序。可以通过设置硬件断点于入口地址,这样你就可以单步调试从flash启动之后的程序,看看一切是否和直接load一样。

网友C:
楼主可以把CPUTIMER0关了然后看看能不能进那两个中断,如果可以进说明运行时间不够用了,如果不能进就要查查中断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设置是否正确,另注意把flash内的搬入ram内运行

今天早上把程序从FLASH复制到RAM,就解决问题了,其实昨天就想到了,但是在搬程序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CPUTIMER0关了然后看看能不能进那两个中断,如果可以进说明运行时间不够用了,如果不能进就要查查中断配置了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中断太频繁,而FLASH太慢,把程序搬到RAM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仔细对照文档,看烧写过程有没有什么操作不当的地方。 2.确信烧写完全正确的情况下,调试从flash复制到内部内存后的程序 和 直接load 程序时,与中断有关的寄存器的值什么不同。 3.调试从flash复制到内部内存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