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端口RAM构造缓存窗口

楼主:
各位大侠,想请教大家,怎么样用双端口的RAM构造一个5*5窗口,用来缓存图像数据?

网友:
搞滤波哈 。

5*5的窗口,例化一个深度32的假双口ram就可以,从A口把数据写进去,B口再读出来,然后运算去;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问的这个意思,能把问题 描述的再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大致就是:分别从两幅图片中,读取窗口大小为5*5的数据(5列5行矩形框,即为25个数据)。将这两组数据进行运算,直到将两幅图片数据计算完为止,得出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
你原来两幅图片是否都已经存到了ram中?
如果是,根据你需要的窗口,把5x5的数据的地址算出来,直接从ram中读取数据,进行运算即可;
如果不是,那是否需要先把图片数据存好?

总之,你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先把两块图片存好,放到ram中,根据5x5的窗口在图片中的位置,把对应数据在ram中的地址计算出来,然后就是读ram,进行运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这么个问题 图像经过采集存在DDR3中,片上ram构造了一级缓存,然后从一级缓存中按块去数据 然后去运算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用假双口ram 我可不可以从端口1写的时候 端口2同时读,没写完一个块,我的运算单元也就读到了相同的一个块,计算一次,然后第二个块,第三个...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双口RAM的深度可以大一点。读写时钟可以快慢不同。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