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能源汽车图形显示技术

楼主:
最近在研究汽车图形显示技术,想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还有想了解下在这个领域中有哪些厂商是走在前面的,求懂行的朋友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一个参考案例:宝马 Active E高效电动概念车:在仪表指示板中,代替油量表的是电池容量的图形显示。电池组的实时充电状态,以百分值表示。此外,仪表还会显示正在从电池输出的电流以及当前通过制动能量回收回馈到电池中的能量值。在iDrive中央信息系统上,除了常用信息之外,还会显示电池状态、车子状态的动态信息、以及最近的充电站的位置,等等。

网友:
Sapphire CID解决方案也可以参考下,系统特性:1. 2DIN,支持TFT触摸屏;2.可视倒车辅助,支持行车轨迹预测;专业的视觉显示效果。3. 支持现有的汽车音响模块接口,兼容WMA/MP3/AAC/OGG等音频格式,支持iPOD播放器,调频收音机,蓝牙无线通话等。

网友A:
在新能源汽车MCU控制方面走在前面的还属富士通半导体,从我接触的来看,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算是行业内领先的,特别是他们的虚拟仪表方案、360度环视系统以及电动汽车马达控制,这个市场对经验和产品应用成熟度要求很高。

网友:
这个值得好好研究研究,以后市场肯定很大

网友:
还有其他的吗?以后市场肯定很大

网友:
这个要看应用哦,看你是用在哪方面的?有用在图形仪表方面的,后座影音娱乐方面的,还有可视辅助倒车系统,空调显示等,每种应用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新能源汽车MCU控制方面走在前面的还属富士通半导体,从我接触的来看,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算是行业内领先的,特别是他们的虚拟仪表方案、360度环视系统以及电动汽车马达控制,这个市场对经验和产品应用成熟度要求很 ...

对了,手上有个资料,顺便分享下——富士通半导体的汽车仪表全系列产品可供你参考:

网友:
同意4楼的,富士通半导体基于领先视频处理技术的三维全景系统也可以学习下。这种基于MB86R11Emerald-L2D/3D图像SoC的全景视频系统支持前后左右四个摄像头进行汽车周边环境的实时全景视频监测。MB86R11采用了独特的视频处理算法,四个摄像头采集的图像通过芯片进行视频捕捉、3D绘图后,呈现给驾驶员的是LCD上清楚显示的车周全景图像,实现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使驾驶员在停车、行车、转弯等条件下都能准确进行周边行车条件的判断。

由于芯片本身集成了高性能的图形处理和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控制器,通过硬件的方式实现实时的四路视频信息处理,避免了一般视频处理芯片进行大量实时视频信息处理时的性能瓶颈。如下图汽车中视频、图像显示应用。

网友:
枪手广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