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模块已获得私有IP,如何进行UDP通信

楼主:
3G模块:EM770w
直接用AT命令控制,已实现PPP连接(因为获得网关分配的私有IP,我认为,不知道对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UDP通信。因为打算把EM770W放在一块开发板上,所以希望有高手能提供一些关于AT命令或者更底层的意见。
这个EM770W完全不支持华为的AT%XXX 指令。

求共同讨论。给点意见,

网友:
没接触过3G的模块,前段时间搞了GSM模块。“获得网关分配的私有IP”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3G模块分配到的不是动态的IP吗?
点到点的通信是用TCP连接成功的吗?那用UDP的话,应该改一个参量就可以,建议你看下模块的AT手册。

多看AT手册吧。这是正道。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问题了么?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麻烦分享一下经验,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