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JLINK程序不运行【已解决】

楼主:
自己做的LM3S9B92开发板,连着JLINK时程序正常运行,去掉JLINK就不运行了,求解释。。。

注:没有使用JTAG防死锁,是因为这个原因么?

【复位电路未正常复位,链接JLINK时由JLINK提供复位信号。修改电路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参考青风大侠写的小程序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systick.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配置系统时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PB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配置PB5管脚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配置PB5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0xFF);//PB5输出高电平
        IntMasterEnable();//中断使能
        SysTickPeriodSet(8000000);//设置定时周期为0.5s,16M
        SysTickEnable();//使能系统定时器
        SysTickIntEnable();//使能系统定时器中断
        while(1);
}

void SysTick(void)//中断子程序,注意修改Startup.s文件的相关项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反转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