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 国产、进口的区别

楼主:
据说STM32 的芯片有国产与进口的,不知有何区别?我用国产的,IWDOG启动后还是会死机,这是不是国产芯片的缺陷?

网友:
stm32还有国产的?翻新货吧?

网友:
没有国产的,翻新货可能有,但楼主的问题与此无关,在设计上查找问题吧。

网友:
这么快有翻新的了??不会是次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国产,是卖芯片的销售商说的。
IWDOG启动后,应该是不可被关闭的。那么被关闭的可能性有哪些?

网友:
别听经销商扯蛋,先仔细去看看器件手册,你一定是忽略了什么地方或有什么理解错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