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猫大叔我们继续运放讨论。。。。。

楼主:
     运放是一个很普及的家伙,我们平时一直使用的可控温烙铁里面就用运放的身影,先上一个原理图吧!
这个是一个白光控制器的原理图。

网友:
首先大家会问神马是白光啊?白光是一种日本生产的烙铁,因为他的升温快,合金层好而著称,在近几年来,好多论坛出现了自己DIY白光烙铁的作品,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因为在前几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的一些小厂子倒闭,有一批质量很好的白光烙铁的烙铁芯进入了国内,然后一些喜欢diy的人就开始自己DIY,慢慢的大家都开始DIY,但是到了后来市场上就把那种白光t12的烙铁芯的价格炒得很高了,所以我在这里发贴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去DIY。而是我们大家来学习里面的电路知识。

网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烙铁的核心烙铁头,一般有型号t12,如果你拆开过国产的烙铁里面会有好几组线,一般是有电源正负线,还有测温的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的线,但是如果你看过白光的t12
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两个线的,你会在郁闷那他的功能是怎么达到的呢?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小日本的聪明,他把测温线和热电偶的线兼用了,白光烙铁是间歇性加热的在加热的时候那个线是电源线,在加热的间隙他用来测温,怎样有才吧

网友: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因为是新手可能会出错,请大家及时跟正
1、上电,ic6脚的电容积分作用,6脚低电平
      故输出7脚=高,Q1导通,T12得电加热
      进过R13取样后,IC3脚=高
     输出1脚=高
D2 截止
不影响 6脚状态,所以不影响加热
2、延时加热:
一段时间后,6脚>5脚,输出7=低
Q1截止,T12停止加热
但T12停止加热后,热电偶的作用,T12上有电位差
经过R13取样,和2脚的设定比较
a:温度没达到:
3脚<2脚
1脚=低
经D2拉低6脚,加热
b:
温度达到了:
3>2
1输出=高
D2截止
保持停止加热状态
直到3脚降低到<2脚,重新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