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
一个绿杨YB4325示波器,开机后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是正常情况,请注意一下两条基波的位置和形状。

这是不正常的开机状态,没有字符了,而且CH1的基波上移了,CH2的基波在继电器跳动的时候会闪一下,注意一下CH2基波上方一条淡淡的线,这是在继电器“卡塔”响的时候,CH2瞬间跳动的线:

继电器“卡塔”响过后如不正常,就是如下图不正常的情形,有时会正常如图一。

请各位大侠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而且不正常的时候基波形状是不均匀的,有图中可以看到,偏右部分的亮度比较高。

网友:
我的猜测是有个继电器坏掉了,但不知道是哪一个继电器。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继电器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时好时坏往往是焊接失效、接插件接触不良或某些元件处于临界状态,怀疑是继电器的问题只需开机测试一下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