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30n 做开关电路,求救?

楼主:
用场效应管 IRF530n 做开关电路,GDS 三个角具体怎么接?小白求救.
 我试了下,G做控制端,D,vcc 。S,GND。加个5k电阻做负载,测得电阻两端电压一直减小(在没有在G加控制电压的情况下)。G加控制电压后,马上可以控制,但一次以后,就无效了,而且管子发热很烫,正常吗?

网友:
“G做控制端,D,vcc 。S,GND。”

——怎么像是在拿FET去短路电源呢?

网友:
活活烧死个
D接<---电阻--->VCC

网友:
晕……VMOS管导通后相当于短路了,发烫正常的,控制不了有可能是烧了,没烧的话你的VGS不够开启电压。
无论怎样,都要背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