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助啊,最近学msp430单片机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MDLY_32;
  IE1|=WDTIE;
  P1DIR|=BIT6;
  while(1);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r(void)
{
  P1OUT^=BIT6;
}
请问为什么不能实现灯的闪烁????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把全局中断打开啊,那样就算你定义了看门狗的中断也没办法进中断啊,你在while(1)后面再加一句_EINT();试试

网友:
while(1);
换成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试试

网友:
延时时间还比较短,可以看下IO波形,有没有翻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开了总中断的,我改成了 WDTCTL= WDT_ADLY_1000就可以看到闪烁了,但是感觉不是亮时间不是1S,都快3s三秒了,求解释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开了总中断的,我改成了 WDTCTL= WDT_ADLY_1000就可以看到闪烁了,但是感觉不是亮时间不是1S,都快3s三秒了,求解释啊,谢谢啊,我的是mspg2231,晶振23768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会闪呢????你想想pwm概念就知道了啊。你输出的对已led来说就是一个持续的0.5v电压!你应该在亮灭之间保持一个的延时,比如200ms!

网友:
输出电压说错了,应该是0.5VCC   !

网友:
这段代码其实没有启用32768的振荡器作为时钟源,使用的时钟源是内部DCO,1MHz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1L的问题注意一下MCLK源;
6L的改动确实是1秒一变动,软件设置正确,找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全局中断。  _BIS_SR(GI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的看门狗定时器,1000ms一个中断请求,操作为灯状态反转,直到下一次中断操作时灯才反转,确实是可以闪烁啊,就是时间蛋疼的紧。。。不知道怎么改时钟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下初学msp,最近参加TI电子设计,要求必须用这片子,临时学下,只需要用定时器弄个0.1ms和0.3ms,不知道怎么查看什么MCLK,ACLK,SMCLK的最初频率,实在蛋疼,求指教具体,谢谢啊

网友:
楼主是在准备参加北京市比赛神马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初学msp,最近参加TI电子设计,要求必须用这片子,临时学下,只需要用定时器弄个0.1ms和0.3ms,不知道怎么查看什么MCLK,ACLK,SMCLK的最初频率,实在蛋疼,求指教具体,谢谢啊
默认情况下,MCLK和SCLK的时钟源都来自DCO,频率大概为1.04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