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35的I2C中CNNT的作用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这个CNNT位怎么感觉都一直不变的。

不管我发多少CNNT都不计数。

网友:
I2CCNT吧,这本来就不是计数器。

你看Table 6. Master-Transmitter/Receiver Bus Activity Defined by the RM, STT, and STP Bits of I2CMD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是I2CCNT。

 I2CCNT is a 16-bit register used to indicate how many data bytes to transfer when the I2C module is configured as a transmitter,or receive when configured as a master receiver. In the repeat mode(RM = 1), I2CCNT is not used.

从这句来看的话,觉得它就是个计数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找到了   多谢胶哥

The value written to I2CCNT is copied to an internal data counter. The internal data counter is decremented by 1 for each byte transferred (I2CCNT remains unchanged).

嘿嘿,关键是后面括号里面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