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数据发送

楼主:
请教各位,看了几遍LM3S系列的CAN的官方驱动库函数,没有发现有向总线发送数据的函数。是不是每次需要向总线发送数据的时候只能够用CANMessageSet()函数呢?

网友:
我看的时候也有这个疑惑,我的理解是这个函数就是个发送函数,调用这个函数后,数据发送,发送完了就产生中断挂在总线上,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感觉有些概念性的比较具体问题都没有人愿意回答

网友A:
帮顶。问下楼主,CAN用在什么方面呢?能否说一下你的具体项目要求,最近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问下楼主,CAN用在什么方面呢?能否说一下你的具体项目要求,最近正在学习中

用在一个测试项目中,以前用过SJ1000

网友:
CANMessageSet()是用来定义32个报文对象中的任意一个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定义接收报文对象和发送报文对象

对于发送 需要调用这个函数来指定32个函数中的一个为发送报文对象 而且可以定义该报文对象的ID长度, ID过滤以及是否触发中断等  配置好后将这个发送报文对象放到总线上

接收端如果通过ID过滤了 可以用CANMessageGet()来获取前面发送的报文的信息

“是不是每次需要向总线发送数据的时候只能够用CANMessageSet()函数呢?”   ---  我觉得是的 不然你就得自己一个个操作CAN的寄存器把报文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