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atfs文件系统

楼主:
最近想搞SD卡,是不是可以通过fatfs文件系统把数据存入SD卡,但是现在我连fatfs系统都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吗????????

网友:
fat文件微软dos时代开始使用的文件系统,最早是12位,16位叫fat16,32位叫fat32,从winnt开始使用ntfs了。
文件系统包含了全部访问外存储的方法,包含几个重要的数据结构,分区表、文件分配表(fat)、和目录表
具体内容找个手册看看吧。

网友:
百度啊,多好的 工具。

网友:
存入sd卡不需要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支持比如:改写文件名,动态修改文件物理位置,不连续的存放等等功能,毕竟对于操作系统来说文件找不到了是个很严重的错误。

如果不需要这些可以不支持文件系统,只要确保写到正确的物理扇区就行了,错了也无所谓大不了覆盖了其它文件,可能你的卡上也没有几个文件。

要完整支持文件系统开销还是很大的,因为那个很复杂,fat16 和fat32的差别就够你喝一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