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单片机的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问题

楼主:
我用矩阵键盘输入一个两位十进制数,怎么把它转换成二进制输入到FPGA中?比如23变成0001 0111.注意不是转成bcd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辗转2除法

网友:
按照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步骤一步一步写

网友:
1。把字符串还原为内码;"23" = {0x32,0x33,0x00}在'0'-'9'之间的数减去'0'就可以了;
2。舍零后移位,每个字符移位4次,高地位合成可以得到 (char) 23 = {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1,0x01,0x00}
3.合成字符变为 "00100011"

网友:
本来就是二进制储存的,直接移位输出不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