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4Mhz时,运行一条nop指令要多长时间?

楼主:
RT   msp430在4Mhz时,运行一条nop指令要多长时间?

网友A:
0.25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5us
楼上正解。
汇编指令要查看执行占用多少机器周期,不过nop肯定是1个。
一般跳转或判断之类的指令会久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NOP是一个时钟周期。时间是0.25us

网友:
感谢楼上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