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能否一个定时器实现

楼主(2012-04-20):
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能否一个定时器实现
如题 如果能实现 请问计数器如何处理 两个都涉及到计数
定时器
计数器
Atmel

楼主:
气死 稍微回复下会死啊 这论坛还有没人啊

网友A(2012-11-06):
应该可以吧,设置一个比较值,计数到了会产生一个中断,输入捕获再捕捉到这个中断,不就行了

网友:
看能否分时复用,比如现在计数,转为计时时 把计数保存,再转为计数 读取保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