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输入如何得到正负15V或正负12V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快来现身啊,输出电流不要太高

网友:
根据你需要的电压、电流和纹波参数等指标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选型,DCDC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是要做大量的产品,还是说就临时用用的,如果是产品的话那就去申请样片吧,用DCDC如果是暂时用用的话就用3R33,具体可以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e2d5 ... astweight=3&coun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