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口通信一方发送有效

楼主:
小弟最近在用msp430 f1232使用两块板子进行rs485串口通信,AB两块板子相互发送1到1000共2000个数据,在波特率4800的时候都正常,但在9600的时候,a发送给b正常,但b发给a就只发了72个数据,而且每回都一样。在更高波特率下双方都只能收到72个数据。中间使用了TLP521-2和TLP521-1进行隔离,是不是光耦响应延迟有关系?但为何一方有效呢?

网友:
521最高可用的波特率是9600,还要注意其外围元件参数,单向有问题可以做交叉替换测试,看故障是否随替换转移,是则为器件问题,否则为外电路问题或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