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GPIO复用功能

楼主:
一直没有明白STM32的GPIO复用功能,向大家请教一下。
下图是STM32F103的PIN定义。

个人理解如下:
上图中关于PIN的功能标识有三类:
1、主功能(复位后的功能)
2、复用默认(默认复用功能)
3、复用重映射(Remap)

以PB0为例,其主功能为PB0,即为普通的GPIO使用。
其复用默认功能有 ADC12_IN8,TIM3_CH3, TIM8_CH2N
复用重映射功能为 TIM1_CH2N

疑问如下:
1、假如我要使用其功能为普通GPIO,此时如果我启动了ADC1和ADC2(时钟使能),但是没有
使用ADC1和ADC2的通道8。此时可以作为普通的GPIO吗。
2、假绍我要使用其复用的ADC12_IN8,但在此同时,我使用了TIM3,但是没有使用TIM3的CH3
输入输出功能,此时有无问题
3、假如使用重映射,是否使能AFIO时钟后使用RemapConfig就行了

以上,希望热心同志解释下。最好能针对性的给出代码了。
谢谢。

网友:
个人对问题1的理解如下:
如果要使用该GPIO为普通端口
配置时不要配置成AF功能的IO即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
但是此时如果我使能了ADC1和TIM3,会是什么情况呢?
不明白

网友:
对于问题2,要使用复用默认功能
是否是使能相应的外围时钟,并将引脚配置成相应的模式即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是否就是将该端口作为了ADC的输入呢。
但如果我同时使能了TIM3的时钟,但是没有用到TIM3的输入输出功能,此端口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对于问题3。
是否是在使能相应的时钟后,执行以下语句完成呢。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能tim没问题,只要不用对应的ch3就行

AD也一样,不用这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备初始化和io初始化是两部分,ad也好tim也好都是两部分,用哪个通道就配置哪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llRemap表示重映射所有端口,这时你的io应当按tim1的配置。

网友:
你先想好了这个脚做什么,然后再写初始化程序,只能做一个用除非你愿意切来切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能ADC和TIM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复用功能不是在时钟这一块进行设置与配置的
而是在使用端口时进行的选择。好像这样的设置不合理呀。

我从手册上没有看到对应的详细解释,有没有大大们可以给出详细出处。

在M4中,其对此有修正
        //TIM3 CH1 复用端口 P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选择需初始化管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其可以指定引脚复用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