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EXP430F5529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使用方法

楼主:
想用MSP-EXP430F5529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检测一个人是否跌倒,但没用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不知有没有大神能够指导一下这个的用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MSP430-EXP5438的板子,里面有三轴加速器的代码。http://www.ti.com/tool/msp-exp430f5438#Technical Documen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哪个文档??怎么没找到??

网友: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资料-团购的MSP-EXP430FR5739板子上的型号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资料-团购的MSP-EXP430FR5739板子上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请问MSP-EXP430F5529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使用方法和这个的重合度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