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系列的fgpa引脚设定为as output deriving ground 测试fpga管脚都是高电平

楼主:
cyclone iv 系列的fgpa引脚设定为as output deriving ground 测试fpga管脚都是高电平,测量io口电压全部是3.3v,请问fpga默认输出电平是高电平?

片子烧了?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判断片子是否烧坏,假设你要测量的管教AA12,

写一行语句 assign aa12 = 1‘b0,强制该管脚输出为低电平,

再测试一下,如果能够测到低电平,那就说明片子没坏啊。

网友:
也不一定烧了,出现上面的情况也很多种啊。

1. 你的配置没生效。

2. 你测量错了

3. 你的配置生效的,测量的是正常IO管脚,不是悬空脚

等等,具体情况需要你仔细查看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