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怎么查看语句运行时间

楼主:
想在IAR软件中查看从这句运行到制定一句的时间,请问如何做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了,你可以看一下汇编代码有多少,一个机器周期一条指令

网友:
楼住用CCS吧,CCS的CLOCK功能可以参看指令的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