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22烧完程序后就无法识别了

楼主:
用的是IAR软件,JTAG串口仿真器,调试的时候,初始化各个管脚,程序烧进去之后软件就无法识别430啦,同一个板子,我又换了一个430,能识别,可程序写进去,又无法识别啦,怎能么解决啊,我想是因为我把JTAG那几个管脚也当普通管脚用了,快点帮忙下吧~~~~~430是没有坏的~~~~

网友:
没人出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呀~~~
void  InitPIN(void)
{
  P1DIR |=0X27;    //P1.5,P1.2,P1.1,P1.0作led输出控制口
  P1OUT &=~0X27;   //P1.5,P1.2,P1.1,P1.0清0
  P2DIR |=0X20;    //P2.5输出
  P2OUT &=~0X20;    //P2.5清0
  P3DIR |=0X7F;     //P3.6-P3.0作LED控制口
  P3OUT &=~0X7F;     //P3.6-P3.0清0
  P3OUT |=0X48;     //点亮LED1,LED9
  P1SEL |=0X08;     //选择P1.3第二功能
  P2SEL |=0X08;     //选择P2.3第二功能
}
我把这语句去掉,又换了个430就可以啦,可那两个430就不能用了吗,怎么解决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JTAG引脚被做它用无法下载, 被锁了,搜一下看能不能解锁。

网友:
楼主一下几点供参考:
JTAG、BSL的区别
  通过JTAG接口能够对MSP430单片机进行程序下载、仿真、内存修改、烧熔丝等操作,熔丝烧断后,JTAG接口将物理损坏,MSP430单片机再也无法通过JTAG接口进行程序下载、仿真等操作。通过BSL接口能够对MSP430单片机进行编程操作,MSP430单片机熔丝烧断后,仍可以通过BSL接口进行再编程。
  烧熔丝必须使用JTAG接口,熔丝烧断后只能通过BSL或者用户IAP来实现编程更新。
MSP430的JTAG 与 I/O 口引脚功能复用
  在 20 与 28 引脚 MSP430F1xx 器件上 P1.7 - P1.4 四个引脚均同时具有 I/O 与 JTAG 功能。这些引脚当器件通电时默认 I/O 功能。当TEST引脚拉高时,则将这些引脚选为 JTAG。当使用交互式系统内调试程序时,这些器件的 FET 会将这些引脚处于 JTAG 模式下。如果通过 JTAG 对该器件进行编程或调试,则需考虑附加电路(增加共享引脚的负载或偏置)所产生的影响和对JTAG 通信的干扰。
MSP430与 FET 一起使用所需的 JTAG 信号有哪些
  MSP430x11x(1)、MSP430x12x系列需要用到 TDI、TDO、TMS、TCK、TEST、RST 信号,其它系列需要用到TDI、TDO、TMS、TCK、RST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又出现这问题啦,怎么解决呢,已经三个430不能用啦,真的伤不起呀~~~~~~~~

网友:
你用430 BSL模式进行编程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BSL下载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烧程序时必须提供足够的电流给430,不然也无法识别的,还有两个430片子正在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