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的PWM输出实现D/A

楼主:
用TimerA输出较高频率PWM(几十KHz)经RC低通滤波,运放作为跟随器输出,实现D/A。

在例子中用的RC低通滤波R1,R2都是4.7K,C1,C2都是100nF。
程序例子

网友:
请问能不能给个0%和100%时的详细时序?最好能到电路逻辑级别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16 位 MSP430G 系列微处理器的使用扩展》,里头有关于PWM模拟DAC的原理和测试验证

16 位 MSP430G 系列微处理器的使用扩展.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搭电路试过,波形还是很不错的,三角波,正弦波跟锯齿波都做了,就是DA输出的波形频率很低,10Hz左右的时候都是比较好,高一些就不行了,DA速度很慢,跟您的文档里说的差不多,我模拟的也是8位D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是说低通滤波这儿的详细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搭电路试过,波形还是很不错的,三角波,正弦波跟锯齿波都做了,就是DA输出的波形频率很低,10Hz左右的时候都是比较好,高一些就不行了,DA速度很慢,跟您的文档里说的差不多,我模拟的也是8位DA

我怎么用来播放语音都可以呢?
恐怕不能说DA输出的波形频率很低到这种程度吧?
当然您所指的波形可能不明确吧,比如三角波乃至方波,那是含多频率成份的,不过不至于10Hz多一点就不行了吧,也没有理想的方波呀。
大概您的滤波截至频率太低,或者陡峭度不够吧(不过即使您这样的电路的陡峭度也不至于只能10Hz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应该跟滤波器的性能相关,可能我用的100n的电容太大了,什么时候我完善一下低通滤波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3q3q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做的三角波和锯齿波的波形,是通过单片机实现,还是外围实现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16 位 MSP430G 系列微处理器的使用扩展》,里头有关于PWM模拟DAC的原理和测试验证

这个不是我写的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数据计算来说明这个的原理 以及理论上所能达到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哈!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使用5v供电的运放??

网友:
如果根据输入波形AD的值控制PWM产生同步波形,如何确保同步呢?请教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3.3v 驱动的我想做一个0~5V的da 请问电路图应该如何谢谢

网友:
楼主的程序很危险。在子函数里面申请一大块变量,这样很容易导致堆栈溢出,导致系统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