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双边沿触发中断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04-21):
I/O口双边沿触发中断怎么设置啊
我用的是MSP430G2121,用P1.0口作中断输入检测口,P1IES只能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请问下怎样将其设置成双边沿触发啊?
检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中断程序里加一句 P1IES ^= BIT0;

网友B:
只能在下降沿触发的中断处理中设为上升沿触发,
在上升沿触发中断处理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